SONY VPCEA47EC 无待机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3-10-06):
型号为:SONY VPCEA47EC
请问大师 此板目前无待机 判断是隔离保护不过 PQ2 1234脚有18.74V 5678脚无电压 对地阻值只有0.6 双管都换过 求思路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pdf

网友:
PQ2的4脚应该为低电平才行。PQ5678对地组值为0.6说明后级有短路.采用断开法维修

网友:
楼上说得对。。后级0.6欧。。肯定是短路了。。。隔离电路保护了。。。

网友:
自己维修的流水记录 经验心得

网友:
对地短路了,查公共点连接的地方,逐个排查

网友:
看下待机芯片正常不

网友:
索尼公共点短路一般电容爱短,仔细摸,仔细看,你会有发现

网友:
故障不在这幅图上,查+5VALWP有没有,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负载有短路,找一找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0.6欧表示短路点还没完全击穿,可用烧机大法,将CPU取下,维修电源调到1V,直接接到公共点DCBA,然后看哪个部分发热最明显,就是它了,不行再适当调高到1.5V也没问题。如果阻值为0就不是烧机,而是烧电源了,只能一级一级断开,慢慢查,会比较麻烦,

网友:
公共点 短路, 观察电容。 !   与公共点相关的 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