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REV 2.2 不良机

楼主(2013-10-06):
显卡换了 还是这样    据说是BIOS 引起来的    求指导

网友:
如果跑码了可以飞个诊断卡看挡在什么地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过内存了吗?要先锁定故障范围才好修呀。

网友:
打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波形

网友:
刷个BIOS试

网友:
这个机器就不爱坏BIOS  死机  但BIOS  不好找啊,一般都不好 要不网卡不好使 ,要不显卡

网友:
偶尔能亮一次机   BIOS 刷过啦  显卡也换了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