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 MP1911 复印机有黑点

楼主(2013-10-06):
     如图红色枢所示: 有连续等距的黑点。请教下大家那里出问题。鼓芯见不到这样的黑点。

网友:
一般复印机打印机出现黑点或者整块的黑条,就说明要换硒鼓了,有时清理一下也可以,我就遇到惠普和联想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装打印机驱动先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主要看一下充电辊是否有异物。

网友:
看手册看距离
距离是多少

网友:
用电筒照看一下晒鼓有没损污,如没发现则检查电热辊

网友:
安装你的复印机品的周长 可以判断应该是充电棍破了要么脏了,赶紧搞要不然鼓芯也会报销的。

理光的机器充电辊是在硒鼓内部,

网友:
新机器嘛 没有复印机几张?、 是不是复印不干胶啦!

网友A:
周条几多先是充电棍问题哦,这复印机 充电棍在在硒鼓内吗

网友B:
很像是硒鼓伤或脏,转一下硒鼓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像是硒鼓伤或脏,转一下硒鼓看看,

鼓芯无问题,你会拆解这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周条几多先是充电棍问题哦,这复印机 充电棍在在硒鼓内吗

没有错,要把拆开才能够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有错,要把拆开才能够看到的。

总共要拆三个螺丝,一头一个 另外一头两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共要拆三个螺丝,一头一个 另外一头两个。

拆了后,.难装吗?有无拆解图片啊.可以给个QQ 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了后,.难装吗?有无拆解图片啊.可以给个QQ 号吗?

如果你一点基础知识没有的话,我说对复印机哦,鼓组件里面都是成像元件,弄不好越浓越坏,他不像机械东西 你怎么拆的怎么装起来就可以,找个专门弄复印机修一下不就好了,你不就会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一点基础知识没有的话,我说对复印机哦,鼓组件里面都是成像元件,弄不好越浓越坏,他不像机械东西 ...

谢谢指点,复印机我自己修好了,是充电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