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时序问题

楼主(2013-10-06):
你好!请问一下,主板开机程序,当电源正常,ATX电源灰色线发出PWRGD高电平,经电路转换,或经IO延时发出PWPROK到南桥。南桥在发CPUPWRGD给CPU,通知CPU电压正常。南桥发出PLTRST给北桥,北桥再给CPU.请老师指教,这后来南桥到CPU和到北桥,北桥到CPU的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啊?谢谢

网友:
高电平有效。忘查看

网友:
分主板类型吗?

网友:
复位信号是一个跳变信号,高—低-高

网友:
复位信号是一个跳变信号。

网友:
用示波器在好板上对比量下

网友:
PLTRST
这路的是高电平一般是3。3V

网友:
通过学习赚积分,噢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982-1-1.html

网友(2014-07-07):
通过学习赚积分,噢嘢!

网友(2014-12-15):
这些都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2015-01-25):
高电平有效

网友:
没点技术行量,还来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