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Q2159电源一体板R40-45的阻值

楼主(2013-10-06):
一台HP Q2159显示器掉地上,亮一下后黑屏,因开始未发现准备改换通用高压板,把原有零件拆除后发现灯管断了,于是估计庙板是好的,但高压部分原件被拆除了,且电阻掉了一个,R41-42的电阻阻值不记得了,谁能提供下?或传一个清晰的图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找个地方差不多的板子换上去啊

网友:
怎么不先试一下,就改呀,,

网友:
换个板子啊

网友:
可悲的 找个万能板上上

网友:
看一下电阻在什么位置,不用十分准确的,也能用。

网友:
参照相应位置更换,应该可以

网友:
都不确定那问题,你就开工,很多同行都这么干搞不定在给我们。

网友:
修显示器简单不得了,要是没有一样的找一上差不多的换一下呀实在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