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版号LA-5894P 掉电

楼主(2013-10-06):
宏基 星锐5742G装XP在装系统过程掉电,装WIN7在GHOST过程掉电,直接掉到待机电压,散热已处理,I3处理器,求思路。谢谢!

网友:
散热处理了 准系统测试下看是否掉电  ??????因为有的外设也可以导致掉电 ?或者微短路

网友:
外设去掉,换个硬盘试试,开关电压和主要供电电压,刷bios试试,慢慢排除把

网友:
还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硬盘CPU都换过,效果一样。

网友:
在BIOS状态掉吗

网友(2014-11-17):
CPU供电不良。。查查吧~!

网友:
换CPU  换硬盘  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