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满电后能自动关断电源的充电器,绝对原创

楼主(2013-10-06):
本人由于一般晚上给手机充电,一充就是一夜,虽然半夜充满了但手机还连着电,无形中给手机和电池带来了伤害,于是我就给原装充电器加装了这个电路,变成了智能充电器,当手机充满(没有充电电流)后过15秒就断电,充电器指示灯熄灭,效果很好,我每天用这个充电,绝对原创!!

图中D1为充电器本身的次级整流管,用R1检测充电电流,要把原装充电器的稳压取样电路接在R1的后面,避免输出电压降低。图中用一个光耦简化表示,实际电路一般就是一个TL431,靠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取样,你只需把接在正极处的取样电阻接在R1后面即可。
当有充电电流通过时,R1产生压降,送到电压比较器A的反相端比同相端电压高,因此它输出低电平,通过D2将比较器B的反相端电压拉低,比较器B输出高电平控制场效应持续导通。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20ma以下时(一般手机的充电截止电流都为零或几个毫安),比较器A的反相端电压将下降到同相端以下,D2截止,电阻R7对C4充电,当比较器B的反向端电压高于同相端后,场效应管截止,充电器停止输出。
图中R7和C4决定延迟时间,我取的这个值大约15秒,如果不连接手机直接插本充电器,过15秒后就断电了,所以一般先连接手机。
电路全部使用贴片元件,R2,R3,R5,R6使用精密电阻,C4使用漏电小的电容。

网友:
自己做还是比较麻烦。。你可以拿去工厂加工了

网友A: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20ma以下时(一般手机的充电截止电流都为零或几个毫安),比较器A的反相端电压将下降到同相端以下,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20ma以下时(一般手机的充电截止电流都为零或几个毫安),比较器A的反相端电压将下降到同相 ...

电流减小时,R1的压降减少,由于R1的右边连着比较器A同相端一侧的电压不变(连着取样电路),所以R1左边,也就是连着比较器A的反相端的电压减少。你可以看到四个分压电阻只有一个阻值不同,这个分压差给了比较器一个控制范围,即使还有一点微弱的电流,R1也必然有压降,而反相端那个大500欧的电阻将反相端电压控制在了同相端以下

网友C:
楼主的电子基础功底不错呀!佩服。

网友D:
太麻烦了!充电器自身应该有类似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制作,电路技术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20ma以下时(一般手机的充电截止电流都为零或几个毫安),比较器A的反相端电压将下降到同相 ...

呵呵,没看到那个47.5K的电阻

网友:
不错啊,支持一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E:
你这个是不是模仿电池保护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不是模仿电池保护板呀?》

和电池保护板原理不一样,这个是当没有电流后就自动断电,并锁定电路,只有拔下插头重新再插上才能激活电路

网友:
佩服 佩服  电子学的很厉害了~~~

网友(点评):
丧失人格,自甘二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子基础功底不错呀!佩服。

楼主的电子基础功底不错呀!

网友F:
理论设计挺好  顶一个

伟人说;造船不如买船 。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设计挺好  顶一个

伟人说;造船不如买船 。不麻烦

这东西淘宝上没有卖的,即使有也是定时关闭,不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池保护板原理不一样,这个是当没有电流后就自动断电,并锁定电路,只有拔下插头重新再插上才能激活电 ...

哦,呵呵   。。。。。。。

网友:
还不错,就是麻烦点。

网友:
貌似可以做的更简单些。

网友G:
板装到哪里,是不是需要另配一个壳,原充电器壳能装的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装到哪里,是不是需要另配一个壳,原充电器壳能装的下吗?

都是贴片的,可以装下

网友:
这个单机片很实用,我的一个手机电池就是充电过充坏的

网友(2013-11-05):
呵呵...人才到处有啊

网友:
本群强大 还有搞手机的?

网友:
对电路已经出神入化的感觉,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应用到笔记本上。过充废掉电池的真的不在少数吧。笔记本的使用还真是个麻烦的

网友:
笔记本一般是插着适配器使用,用这个有点不实际

网友:
学习了,有空用洞洞板也搞一个

网友:
咱们给苹果这个建议 那苹果又会要世界大会上说了他多牛逼 呵呵

网友:
学习了  谢高手 留着备用

网友H:
学习了,自己做一个来。。

网友:
有点复杂,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I:
学了笔记本电路,生活上都可以用上了,果然活用学到的了,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自己做一个来。。

这个真的很管用,我现在都不用担心充电的时间了,反正是自动关闭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了笔记本电路,生活上都可以用上了,果然活用学到的了,佩服楼主

电子电路确实很奇妙,一样的原件,经过不同的连接,就能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
还行哦   支持 ,,,O(∩_∩)O~

网友:
我是新手 看不懂  不过挺佩服楼主的 这个都能想的出来

网友:
taihao   lae  xiewang zaijie zaili

网友J:
这个能用在电动车的充电器上吗?

网友:
电动车是铅酸蓄电池,他的充电器里已经装有电流检测电路,只是不能完全断开负载而已,但铅酸蓄电池过冲一会儿是不会坏的。

网友:
我积分少,下不了啊。

网友:
楼主能算是工程师了ba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功夫非一般,有时间自己也来做一个。

网友K:
和仁宝的点火比较器有点像啊!老实交代仁宝的是不是你设计的!老让我转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和仁宝的点火比较器有点像啊!老实交代仁宝的是不是你设计的!老让我转牛角尖......

过奖了,实在不敢当啊

网友:
楼主  就是牛人啊

网友:
电子基础功底不错呀!贴片的,可以装下佩服

网友:
挺有想法,理论基础也不错啊

网友:
这个思路真不错。

网友:
充电口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十分厉害,希望楼主多多将自己发现的新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L:
个人看法 一般手机充电器都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并且外加电路会加重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个人看法 一般手机充电器都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并且外加电路会加重功耗

手机直充没有自停功能,自停是手机本身的功能,如果你一直插着直充,你会发觉手机会一直处于充电--停止--充电--停止的状态,因为它要保持电池最高电量,无形中损坏了电池。手机和笔记本不一样,它没有隔离电路,不能单独由充电器供电,充电器只有充电的功能

网友:
高手啊,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水平了得了

网友:
真不错啊,支持一下!

网友M(2014-02-28):
楼主多虑了,手机自带充电满电后断电功能。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能把这电路 改为以音频来控制电源的开与关的吗?

网友N:
看了楼主实图很给力,这套电路看着像恒温电铬铁,其实楼主可用一个比较就行了,上限4.2,反馈大于4.2,out端输出低电平使管子断开

网友:
好复杂呀     看不到呀

网友N:
按照楼主的理论改的,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楼主多虑了,手机自带充电满电后断电功能。哈哈

手机确实有,但即使关断了,内部还有电路工作,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个阀值时,又会启动充电电路,结果是电池反复充,损害很大。我这个是直接断开,相当于拔掉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楼主实图很给力,这套电路看着像恒温电铬铁,其实楼主可用一个比较就行了,上限4.2,反馈大于4.2,out ...

朋友请仔细看帖,这个不是直接充锂电池的,是控制手机直充5v电压通断的,是电流控制,而非电压控制,右边的比较器是电流取样,左边的比较器是延时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按照楼主的理论改的,没试过

不知道你改的什么电路,请分析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改的什么电路,请分析一下,

用手机控制通断的,那管子加来何用,改的这套电路跟你是一样的,电压一到4.2,就断电,测试过如你所说用电手机断电才是理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手机控制通断的,那管子加来何用,改的这套电路跟你是一样的,电压一到4.2,就断电,测试过如你所说用 ...

双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确实有,但即使关断了,内部还有电路工作,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个阀值时,又会启动充电电路,结果是电 ...

除非手机漏电,否则一个晚上耗不多少电,不会出现反复充电的现象。

网友:
没看到那个47.5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麻烦了!充电器自身应该有类似电路吧!

手机自身余这种电路 虽然有点多余 但是楼主的功力还是相当深厚的 赞一个  值得借鉴引用

网友(2015-05-25):
karon,
你好!
针对你上面的电路,我有不同的看法,你目前的电路是可以当手机充电充饱后会停止充电,但是晚上手机在充饱后停止充电,大约过2-3小时手机会重新再充电.那你电路没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
karon
这个是当没有电流后就自动断电,当电池电量下降后能一直锁定电路,只有拔下插头重新再插上才能激活电 ..

网友:
手机 和电池都有类似的保护电路  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
karon
这个是当没有电流后就自动断电,当电池电量下降后能一直锁定电路吗??????
,只有拔下插头重新再插上才能激活电 吗???????

网友O:
有U1其实就可以实现功能了,为什么还要U2

网友:
这个好像手机都可以充满了就停止了吧,反正我的三星的就是这样。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B:
电流减小时,R1的压降减少,由于R1的右边连着比较器A同相端一侧的电压不变(连着取样电路),所以R1左边 ...

分析很對,這裡R1兩端压降与流过本身两端的电流值应该成正比,当流过本身两端电流和压降值增加时候,本身发热耗损量也会变大,在当有充电电流通过时候,由于R1本身压降作用,这里比较器A反向输入端引脚相连分压电阻R2和R5对应一端输入总电压值应该大于正向输入端引脚相连R3和R6分压电阻对应一端输入总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用在电动车的充电器上吗?

应该也可以设计,这里充电器输出电压应该于电流值成反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U1其实就可以实现功能了,为什么还要U2

这里U1和U2组合其实就是完整的LM358型号电压比较放大器8脚芯片,如果去掉U2的话,Q1 型号N沟道MOS管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将会不能得到开关控制。

网友(2015-09-12):
很好的创意

网友:
能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
努力学习中。新手上路多多学习

网友(2016-08-26):
有个问题,初始状态 场管肯定是截止的吧,如果插上手机充电的话,始终形成不了 回路,或者电流很小,低于20MA,那是始终充不了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