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系统不认显卡

楼主(2013-10-06):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显示 看电流是显卡的问题 我也不太确定外接看一下花屏 呵呵 心里有数了 上BGA无铅82801到头 上CPU内存内心那个澎湃啊 我去还是花屏 -  -。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E40 E50都是灌黑胶的老难去了 还是要去啊不过还好没有掉点 花了几十分钟坐上显卡这下可以了装机测试正常拿了回去 第二天又回来了说显示屏幕不对 一看是显卡没认到  先装个系统看一下还是没认到  难道还是显卡的问题 手上还是有这样的显卡 直接换了还是进系统认不到   有没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注意显存 。

网友:
CPU 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查看下是否是显存的问题 不要动不动就是显卡 ?那样容易变成BGA杀手的

网友:
到 官网  找驱动 试试

网友:
驱动問題題~~~~

网友:
有碰到,但是只要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的,

网友:
现在也不花屏也不蓝屏就是显卡认不到 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号

网友:
官网驱动打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个BIOS看下,现在BIOS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BOIS都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谢谢了各位问题找到了  原来是内存的问题内存导致显卡认不到 换一根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认不到显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装不上驱动,内存还会影响到显卡?

网友:
内存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啊 学习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显卡硬件认不到没有识别到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虚焊了可能,不要轻易动显存,否则问题越来越大

网友:
显卡都换了2-3片了 全都是一样的问题 应该不存在显卡没做好  不过差一点就动显存了

网友:
内存坏了 你还能开机显示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