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VGA线的焊接,求好的方法!

楼主(2013-10-06):
我们在做工程时,经常要焊接VGA头,很难操作,求好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VGA线很难焊吗?我一般就是胶带固定好VGA和线头,然后双手就能腾出空来焊接了!

网友:
找个木板,上面装2个大夹子,一个夹VGA头,一个夹线,用镊子镊线,一根根的焊,很快。

网友:
学习了,胶带粘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个熟能生巧的事。
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那就找那种压接的头,不过价格估计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