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联想B460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3-10-06):
外地发来的联想B460不加电故障,据同行说机器有少许进水,清洁干净以后,开始还有3V5V待机,后来没有了,对于这种新出的机器,电路不太懂,特别是这个纬创的代工的电路,所以发来求救.
       仔细检查主板上有轻微进水的痕迹,没有严重的腐蚀现象,用万用表静态测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公共点,各个单元电路电感都没有发现异常,将可调电源调到19.5V,接上电源,再测公共点正常,3V5V电感无电压,此机器采用的供电芯片是TPS51123,测3V5V线性电压都正常,18脚ENC单元控制无电压.初步判断是由于3V5V电感没有出电压引起的不加电.
        由纬创代工的新出的笔记本,基本上3V5V电路的单元电路都是由EC开启的,EC在什么时候才会发出控制信号,在我讲的2013版视频里有详细的讲解.找来电路图,找开电路图追查发现TPS51123的18脚的电压是从EC的15脚发出,实测EC的15脚无电压,再查EC的工条件,供电正常,电源检测AC_IN#为3.3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低电平.追查此信号发现是AC_IN#是由ACOK经过Q35转换而成的,ACOK是BQ24745发出的VREF经过上拉电阻转换过来.通过测量发现ACOK为高电平,ACIN#没有被拉低,很明显Q35损坏,从料板找来了一个引脚定义一样的6脚的MOS换上.再通电测试,AC_IN#为低电平正常了.
      再测3V5V电感仍然无电压,奇怪了,这种进水的二修机器故障真多呀,再查EC旁边的BIOS芯片,U68的8脚供电正常,用示波仪测2脚,5脚,6脚都没有波形,说明SPI总线没有工作,EC没有读取BIOS中的程序肯定,不会发出开启3V5V的单元控制信号.断电测EC的2,5,6脚到EC之间没有断线.看来是BIOS程序或BIOS芯片问题了.取下BIOS芯片,放到编程器座子上,提示报错难道是BIOS芯片坏了,再仔细看看BIOS芯片上的标识与PDF上标的型号不一样,真坑人呀.PDF标的是25XL1005CM.而芯片标的是25LV010,难怪报错了.重新输入,顺利读出,再找一个确认好的程序刷上,再次接电源,还没有来得及按开关电流表指针唰上到1A多了,看来已经触发了.外接VGA显示器不显.
       看来还有故障呀,断电以后,待机测,用示波仪测EC旁边的BIOS的2,5,6脚波形都正常,说明EC与BIOS通信没有问题了.按开关的时候测南桥下面的BIOS上的波形,2,脚,5脚上有二次波形,说明CPU发出的寻址指令已经结束,为什么不自检呢.难道是CPU,PCH或BIOS程序有问题吗?仔细检查CPH周转和CPU座周围没有异常,由于采用HM55的南桥,CPU直接读取内存,如果内存接口脏也会导到不自检,取下内存仔细检查内存接口,确实有此脏,清洁干净后,再次开机测试,发现南桥边上的BIOS,2,5脚上有5次跳变,跟着外接VGA显示器也显示了熟悉的联想LOGO.
     故障总结: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由于是轻微进水,二修,所以故障多多,第一个故障电源检测有问题,第二个故障EC的BIOS程序损坏,第三个是内存接口脏引起不自检.
     经常有网友和学员问B460的故障,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修到,还没有经验,虽然很多朋友说通病是EC的BIOS程序损坏,我想,如果您就会这个通病的话,象今天这样的机器恐怕就难修好了.所以我建议朋友们,特别是在店里跟师傅学习或在培训中心学习但还在学那些早已经淘汰的讯弛,双核机器的朋友,不会分析工厂电路图,上电时序和保护电路设计等最的仁宝,广达,英业达,纬创代工的保护电路设计和上电时序的朋友,建议全面系统的学习一下,方可以提升实实在在的维修技术水平

.

思路很清晰,佩服
广告 迅维管理请注意

网友:
不错。楼主出的什么视频啊?

网友(点评):
不会有视频, 楼上只是人家前天在某论坛发表过的帖

网友:
似曾相识。。。。

网友:
唐老师什么时候出视频啊 这样的话比较直观一点啊 ?

网友:
电路看的懂。修的也快

网友:
什么时候出视频啊!!!

网友:
很不错哦,分析的仔细

网友:
晕。。。又是唐学斌这个人的文章。。

网友:
最不喜欢看一大堆文字了,图文并茂嘛

网友:
貌似是广告贴哦

网友:
看写得这么多有点晕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看来修机要仔细啊。

网友:
培训机构互相抢生源啊,不过在人家论坛发这样的贴有点不地道

网友:
怎么把唐工的东西搬在这里啊?小心告你盗版啊!呵呵!

网友:
纬创的电路图不大会看,修得也少以前,现在得多多研究才行,都是新机型,难修!

网友(2014-07-26):
主板   3 5V那是最容易氧化的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2014-11-09):
楼主为什么说BIOS的5脚上有二次波形,说明CPU发出的寻址指令已经结束?

网友:
B460的EC要满足那几个条件才能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