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C下的晶振两边波形不一样

楼主(2013-10-06):
6050a2161401-mb-A03      EC下的晶振两边波形不一样请看图                   两个揩振电容都换过,晶振也换过。。。。。。。。。。。。。。。。。求解

网友:
默认起震就认为正常呀

网友:
正常的。什么都不是理论那么完美。

网友:
应该是你示波器的问题,低端的示波器可引入较大的输入电容

网友:
这两个都是正常的波型,请不要怀疑。

网友:
你这两个波形很正常啊,不要纠结

网友:
用的是那个示波器了

网友:
都是正常的波形,有轻微变形是正常的,

网友:
多漂亮的 波啊 , 还纠结。

网友:
这种的太正常了,有时候地线接不好就会这样

网友:
好完美的波形!

网友:
只要波形极为规律就是正常的,至于显示不正常,多半是示波器的原因。

网友:
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可以打开频率显示功能看下频率数值。

网友:
都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可以觉得第二个波长得不好看吧

网友:
这个非常正常,不必纠结,还有的一边有波一边无波,还有的两边都无波也能正常开机使用.这你没见过吧

网友:
只是歪了一点而己,没事的,

网友A:
还没用过示波器,好羡慕啊,这怎么用啊?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过示波器,好羡慕啊,这怎么用啊?学习中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以后用示波器好修

网友:
一边有一边无,两边都无波也能正常开机使用,这真没有见过

网友:
没那么标准,有正玄波就可以了。

网友: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那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下面的一个可能是你接地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