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c.N61C. TWIN V14主板图纸

楼主(2013-10-06):
七彩虹c.N61C.  TWIN V14主板图纸.谢过各位大神啊。

网友:
又这主板,上次干掉了个桥

网友:
这主板上电后要二分钟后才开始跑吗,跑吗档内存,加焊桥后吗都不跑了,。内存旁边有个管2分钟才开始有输出,受控gs358s和lm358相同,换了没用,他输入端受控cpu座,我加焊也没有。

网友:
这板子好像不太会修

网友:
哪位大神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