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丢了ROM的西数盘

楼主(2013-10-06):
接到客户一块WD5000AAKX的硬盘,不起转,找了块一样的板子正兴高采烈的准备对换ROM,可是一看客户的电路板傻眼了ROM芯片被黑心上家阉割了,现在手上只有WDR不知道这个软件能配ROM不,求大神指教!谢谢谢谢了!

网友A:
WDR好像没有这个生成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R好像没有这个生成功能

哦,我找了一天都没找到!那TRXT有吗?

网友:
还有热交换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C:
我发那么多ROM生成的帖子,你们平时都不看,要用时,又不知道怎么操作,自己搜索吧,WDR肯定可以把原始ROM重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我找了一天都没找到!那TRXT有吗?

TREX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那么多ROM生成的帖子,你们平时都不看,要用时,又不知道怎么操作,自己搜索吧,WDR肯定可以把原始ROM重 ...

看了,你不是还写的个WINHEX脚本吗,那个不是要用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9的模块吗!可是我用WDR该怎么读取以前的模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REX有这个功能

嗯,只是不知道换完板子后怎么读取以前盘的模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只是不知道换完板子后怎么读取以前盘的模块啊!

WDR的读模块,就是备份模块,就可以把那些模块读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R的读模块,就是备份模块,就可以把那些模块读取出来。

可是看不到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