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进水3V对地微短烧不出来

楼主(2013-10-06):
先上主板图

新款的惠普CQ45进水,处理烘干后打值3V对地微短。断后极打值确定是后极短路。上电测试瞬间能出3V / 5V。
参考图纸KF14CHR-6050A2493101-MB-X01

测量为3V 5V开启信号掉下去导致没有3V 5V输出

测隔离保护已经产生公共点电压 对地值为456我认为正常的
测EC供电复位都正常

用烧鸡发烧鸡 电流直到到0.080没有发热的地方 拆除EC 拆CPU供电芯片3V对地值依旧为46 疑问?3V 5V开启信号ALWAYS_PW_EN是EC满足什么条件发出
图纸论坛有不在上传了 ,英业达的板子就没修好过几片
求此版对应图纸点位图
求高手指教 为什么烧鸡烧不出来,然后的下面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有可能是被病毒咬短路了!!

snzc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这是新款CQ45? 我修的都是仁宝的啊,后级对地多少?可以烧一下,应该有地方微热,在微热的地方涂上焊锡膏,看哪里融化,如果还不行,用嘴唇,还不行,那就:断,我都是这么办。纯属个人办法。

网友:
按图纸3V去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整吧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一个3V对地30多的,都是看图,看它到了哪里,就断开电阻之类的,一个一个找的,最后找到EC。。。。。。

网友C:
烧不出来只能一路路的断了,这板子不是仁宝的啊?

网友:
先拆EC   然后再大扫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不出来只能一路路的断了,这板子不是仁宝的啊?

不是仁宝啊,是英业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不出来只能一路路的断了,这板子不是仁宝的啊?

不是仁宝的英业达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网友(点评):
对于这样灌水的最好是扣分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这机器是待机时没有3V 5V的 只有一个线性3.3v电压  EC是在上电后才发出系统3V 5V开启信号
对地值偏低我想是因为直接给桥供电的原因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款CQ45? 我修的都是仁宝的啊,后级对地多少?可以烧一下,应该有地方微热,在微热的地方涂上焊锡膏, ...

用嘴啊,亲吻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这机器是待机时没有3V 5V的 只有一个线性3.3v电压  EC是在上电后才发出系统3V 5V开启信号
...

看来搞清楚每个机器上电时序才是避免走弯路钻死胡同的前提条件

网友E:
桥坏了吗换桥OK了吗

网友:
看到楼主已经解决了,替楼主高兴啊,我还怀疑是EC的问题呢。

网友F:
一一!   你拿过来  没有裸板  点一下吗?

网友G:
南桥拆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款CQ45? 我修的都是仁宝的啊,后级对地多少?可以烧一下,应该有地方微热,在微热的地方涂上焊锡膏, ...

烧鸡烧到多大电流算是合适呢?楼主烧到0.08是不是太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坏了吗换桥OK了吗

什么都没换 本身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一!   你拿过来  没有裸板  点一下吗?

来的时候 全是水  烘干 清洗后是点了下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拆掉没有

没换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