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点火回路的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3-10-06):
如图中所示PQ9是PNP三极管吗?

网友:
是的,低电平导通

网友:
是的P沟道的。正常工作时这个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两个都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PACIN是适配器电压检测信号要为高。ACON为公交点后级短路检测信号,若后级有短路ACON会被拉低,隔离保护就过不到。而ACOFF是EC收到ACIN后会发出低电平的acoff。若EC未检测到ACIN会发出高电平的ACOFF,从而导通PQ15.把PQ11截止。这样也过不了隔离保护。

网友:
这种三极管不能用普通三极管替代,它是数字三极管,P管低电平导通,N管高电平导通,内置的两个电阻阻值一般相等,22K的较多,在计算分压情况时,B极的内置电阻要计算在内,发射结上并联的电阻忽略,因为发射结导通时电阻很小。基极、发射极的压差只要有三伏就足够其完全导通的了。由于基极内部串联的电阻阻值较大,三极管外部的Ube的压差即使很大,内部发射结上的压降也只能达到0.7V.在维修中这种管子很少损坏。

网友:
PNP的数字三极管,代换需要同样的数字三极管,普通三极管不行

网友:
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那你觉得用NPN能工作吗

网友:
PNP  三级管

网友:
在努力学习中不断提高

网友:
PNP 楼主记不住的话可以看箭头 ,朝外NPN朝内PNP

网友:
楼主需要好好再学下电路基础,三极管的箭头跟场馆的箭头正好相反,场馆会看三极管也会看了

网友:
特殊的P沟。

网友:
这个P管是怎么工作的?从图中看它只会低电平,有意义吗?

网友:
学习来了  ! 我也一直很纠结仁宝的这个点火回路啊   很难搞

网友:
其他的我都搞懂了,就差这个P管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楼上还说是什么数字三极管,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