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触发就重启。。。。求助。。。。

楼主(2013-10-06):
一块梅捷的主板,开始是上假负载都掉电重启,发现内存旁边的MOS管短路被击穿了,换上去不掉电了,满以为好了,结果拆掉假负载上真U,傻了,还是掉1-2秒就掉然后重启,假负载就不掉,上假负载发现CPU供电是0.8V,是CPU供电的问题么。。。。

网友:
不会是cpu烧了吧。

网友:
有些主板上假负载时测CPU电压时可能高于正常电压,也有可能低于正常电压,是由于主板的设计问题.

有些主板检测到上真CPU后电压才正常.这个根据经验和实际进行判断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再换一块cpu试一下看看

网友:
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哦,下午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地方短了 插插各项供电

上假负载就不掉呢。。上真U就掉,是不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