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DB1

楼主(2013-10-06):
二修机,上电无待机,目测很多电容电阻被动过,隔离保护复合MOS管少一个,而且上家烙铁手工稀烂,怀疑有虚焊可能,全部补焊清洗后下载图纸
----------------------------------------------------------------------

网友:
修机思路清晰,

网友:
唉,可惜看不 大懂

网友:
1,滤波电容问题
2,芯片本身问题
3,隔离电池的P管和充电芯片的上管N管互换了。

网友:
高手..仰望的存在...

网友:
CPU滤波电容烧掉,换了后为什么不测下阻值,阻值正常不就不用烧了?

网友:
思路比较好!

网友:
看来是只老鸟了修得这么好

网友A:
SHDN#这个信号时谁发出来的  干嘛用的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这个信号时谁发出来的  干嘛用的

EC 收到充电芯片发出的 ACOK 后会发出SHD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这个信号时谁发出来的  干嘛用的

用于开启35V   LDO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看来是经验丰富啊    学习了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B:
楼主U2是P沟道,U10是N沟道,你把U2装到U10位置,您说能用吗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啊,学习下。。。

网友C:
怎么还飞个MOS管?焊盘不能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U2是P沟道,U10是N沟道,你把U2装到U10位置,您说能用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之前图太小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飞个MOS管?焊盘不能用了么

准确的说是飞了两个MOS管,焊盘很好用,可惜手上木有复合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