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3-10-06):
菜鸟求助,联想G480版号LA-798轻微进水,清洗后,检测烧了保险7安,及PQ302(AO4432)和PQ303(AO4407)PQ310(MDS1660)更换损坏部件后,插适配器无待机电流,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确定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检测,求高手解惑!

网友:
换过充电芯片了吗,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但是适配器到充电芯片的电路最好检查一下。看看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店去维修,你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店去维修,你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开始学习维修笔记本中,充电芯片换过了,这个板子是给客户换完主板后准备做料板的,今天无聊中更换完损坏的零件后,用电池点亮了,就是保护隔离不过,主板慢慢的修好它,现在是维修店学徒,烦请大家多多指点哦!

网友:
还得要深造呀!

网友:
主要查电池隔离管、隔离驱动管、充电上下管,可能是适配器公共点电压串到电池端并从充电门限脚进入芯片内部,使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管子击穿可以把电池隔离管抠掉试下

网友:
看看不接电池电池触点有电出去么,顺线路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哪个保险电阻烧掉了,既然外部供电接口坏那么多估计里面保护电路哪里还有问题的

网友:
乱换配件这可不行,学习东西就要认真的干了

网友:
修仁宝保护隔离点火回路,具体怎么修就请楼主自己看资料学习吧

网友:
谢谢大家主板以修复,电源检测BQ24727芯片6脚上端电阻PR314(390K)断路,阻值无穷大,更换后,一切正常,现在烤机……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坏了。

网友:
注意文明语言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给点意见能si啊

网友:
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清理后主要观察大电压电路上的电阻、电容、这个部位很容易腐蚀断路

网友(2013-11-05):
感谢分享成果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中,请大家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到专业维修店去维修,你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你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到专业维修店去维修,你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咱们都送专业维修店去,那咱们喝西北风能饱啊???就是修报废自己掏钱,那经验也是自己的,这次修坏,下次就修好了,哪个医生动手术敢保证从来没死人啊?

网友: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