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1000保护隔离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3-10-06):
求解,此电路图中的那个PQ46三极管是干什么作用的?

网友:
当然是当适配器存在的时候也就插入适配器的时候拉低pq42的g极导通pq42的了

网友:
2脚低电平导通PQ44 和pq42

网友:
一呜惊人啊不说不知道

网友A:
pq42是电池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当插入适配器的时候能导通吗?

网友:
我明白了,当pq46三极管导通时,pq42就不能导通了。。。。

网友:
怎么没找到PQ46只看到P346

网友:
去看看P沟道MOS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2是电池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当插入适配器的时候能导通吗?

不要意思刚没看全图,把全图打开看了一下是这样的,当插上适配pq36会导通适配器电压就会直接加到pq42的g极,那么这是p沟道的pq42就会截止,这时pq44会导通由适配器给整机供电,并有复合管pq45给电池充电,注意公共节点是pq44后面的vin。当拔掉适配器pq44会截止,pq42 会导通由主电池MBAT+给整机供电。所以pq36就是导通和截止pq42 接适配起隔离作用  接电池导通给整机供电。 是个不错的省材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