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关机三分钟后自动重启请教

楼主(2013-10-06):
        一台联想台式卧式电脑主机,点不亮到我店来修,我检查过内存没事。擦过也不能点着,电池换新也不行,后来取下CPU看看脚也没有问题,吹吹灰尘放还压紧CPU座后可以点亮了,进不了系统,只好重装系统,我装好系统后让用户来取,他两人在我家玩着一个小时上网后,我让他给修理费,走了。
       第二天他说电脑没有修好,我奇怪了,我前一天就修好了怎么说没有搞好?
       他说是关不了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人为故意不想给修理费而搞坏的。他走了,我试了机正常呀。可是我关了机子后,主机平放在桌子上,在忙别的事儿,忙一会儿才发现电脑又自动打开了,我想是不是没有关掉。再次看着电脑关完机。一直盯着看。过了一会儿电脑果真又自动重启了。我试换过一个电源,试过还是一样的,又换了一个硬盘试了还是一样,再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所我以我没辙了就让他取走了,当然钱是收不着了。白忙。
       有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开关什么的检查过了吗

网友:
当时好像没有查。因为它能软关机,也可以手动开机。就没有注意去查开关是否漏电什么的。那是台老式卧式机,不好拆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 问题啊

网友:
你这么说我才怀疑,也许是那人想退了修理费有意把那个开机点动不带锁的开关给粘死了。可是真的当时就没有想到查那个开关。因为后来又有一台关了重启的新款的机子我很快就查到就是那个小东西出的毛病,而当初的这台机子我一直想到现在,几年了也没有去怀疑可能有那么回事。后悔呀。

网友:
现在我愰然大悟了,当时陪送机来的小伙就是以前那个賖了我一百多元电视维修费赖着没给的老街坊的儿子,原来他家的人都是这类的。真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了。怪不得当时查个山穷水尽也没有查出根源来。原来是被贼家人算计了。

网友:
当时你应该吧开机排针上的线拔掉直接短接开机排针试一下看好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芯片,或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不是网络唤醒啊  拔掉网线试试

网友:
可以重点查一下网卡和S3信号,笔记本我是修到S3信号连南桥连网卡的一个三极管穿了

网友:
不是网的问题,我不插网卡还是一样。这是吕牌机好像没有排线的。

网友:
真实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