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70-sg45 v2 主板 需要点复位才能跑码 请大师指教 思路

楼主(2013-10-06):
V星 870-sg45 v2 主板 需要点复位才能跑码  请大师指教 思路    bios刷了   晶振换了  南北桥 都加焊了  还是老样子  请有修过此问题的老大  指点下  或者给下图纸  跪求了

网友:
之前修一个不触发的板子 换了IO之后需要复位一下才会跑马

网友:
I/O还有问复或查下I/O,RST脚,南桥

网友(2014-09-11):
V星的主板版号 不是 MS-??

网友:
还有V星770的每次要放电才开的起,什么都搞了问题也没找到

网友:
检查IO及其周边的小元件

网友:
按图纸来修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A:
复位有手动复位与自动复位。自动复位开机时即会产生PG信号。是不是自复位部份出故障了。打资料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手动复位与自动复位。自动复位开机时即会产生PG信号。是不是自复位部份出故障了。打资料查一下。

具体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
修这种问题嘚具体步骤谁知道  请说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换了CPU几个电容。2个MOS管,居然好了,呵呵,建议检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首先要保证主板的各大供电正常,在你触发开关后,主板不跑码时,各大电路的供电状态是否有问题,其次查看时钟信号是否正常,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PWRGD信号是否正常,最后就是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PWROK和两个PG信号,如果均正常,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CPU滤波电容不良
2、CPU座空焊
3、桥空焊
4、BIOS(几率小)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是一个华硕M2N68单桥的板子,我是去掉了324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出来了总线供电,但是需要手动复位下才能跑马,把那个三极管补上,直接开机跑马

网友:
没有自动复位,查ATX电源的8脚至电源芯片的的电路,具体要看你的
板子。。。。

网友:
直接查电源管理IC的PGOOD脚电平的高低。

网友:
喝了点酒头痛,老是一点点的回复,谁有不懂拒绝,月饼,
还有张先生的QQ。楼主解决了问题,回复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求解

网友B:
先按时序来啊     看看  那个没有啊     io  在换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按时序来啊     看看  那个没有啊     io  在换一个啊

麻烦能说下时序吗  跪求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怎么处理,开机没反应按下复位才能正常跑码

网友:
复位连线到哪就换哪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同时ATX电源也会发出PWROK信号同时到南桥,南桥发出PLTRST#信号一路到IO一路到北桥,北桥在发出复位信号到CPU,IO复位其他设备比如网卡,PCI,但是也不一定各主板电路不同,复位循序也不同。有时间有精力还是学下的好

网友:
这问题好奇葩啊~再不能开机的情况下你查一下复位针的电压~

网友:
加焊没用的,要直接换,这是经常干的事

网友:
刷bios这个遇到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