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辅助开关管的B极1.01V求解!!

楼主(2013-10-06):
一个坏电源,全路无输出,首先修5VSB,查启动电路两个启动电阻均正常,上电实测辅助电源开关管的B极居然有1.01V电压,,怎么这么高啊,显然不正常,开关管C极有300V电压,正常,电源不起振,查反馈电路和振荡电路(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没有发现异常,请教各位高手,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5VSB待机电压就是出不来。?现在应该怎么修呀,(注:原来振荡电路中的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新4148的二极管)

网友:
辅助电源一般用的是场管,1V多还低呢,查启动电阻

网友:
这个电源用的是三极管,B极电压应该在负0.1V-正0.3V才算正常。启动电阻都正常,300V过来到第一电阻是148V,但到了第二个电阻就变成了1.01V了,启动电压没有这么高。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电路的相关元件搞清楚了再修。

网友:
修电脑感觉啥都要懂一点

网友:
1.01v电压显然不对,启动电阻沒问题就查反馈电路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查反馈电路为正理,开关管B极电压应为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