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流0.8不显示,修着修着突然亮机了

楼主(2013-10-06):
联想Y450独显机器 ,版号DA0KL1BB8D0,待机0.004,触发上电到0.8左右不动了, 无跳变,5秒之后掉电为待机,各供电都已出来了,看样子是不跑码,首先想到了BIOS,论坛下载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于是打下CPU供电的波形如下图 有点杂波啊,手机垃圾拍得不是很清楚 ,示波器上看的很明显,心想应该是供电不稳导致的吧,大家看看此波形正不正常,是第一个想到换电容 ,把CPU供电的四个滤波电容 全换了,还是一样,不抱希望的换了两个电感,还是一样电流,一样波形,再看一下供电芯片,引脚不是很饱满,于是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一直纠结于此不平滑的波形,都想换CPU供电芯片和MOS管了。

算了,先不管波形了,测下信号 吧,测了CPURST#,有1.05V,于是用漆包线插入H1引脚打下ADS#的波形吧,如下图 很正常的啊,看了下电流表,我晕,电流跑上去了,跳变几次,应该是显了,接屏,果然显了
我晕,怎么修着修着突然好了啊,不明白怎么亮机了,谁能给我答案?难道是桥虚了?反复触发上电发热了就显了,机子没装起来,只有明天早上再来看一下还会不会显,再次测了亮机后的CPU供电的波形,还是和上面一样的波形,请教大家,此CPU供电波形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MOS的问题,看波形时上管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明明 坏机子,修着修着就好了。这种情况,很大部分都是机子开机不稳定的,如果没有找到故障点,很大可能都会返修。或者第二天就不亮了

网友(点评):
是啊,我就怕返修啊,那样更麻烦

网友:
建议楼主重点查查显卡部分。我上次也修道过这个机子,Y450。有很多小电源,故障就是经常死机,不开机,蓝屏。搞了两天,没结果。就还给客户了。实在没什么好招。

网友(点评):
显卡板上面的供电都正常啊,还怎么查?

网友:
难道有虚焊的地方  你点了下突然好了  这种情况是存在但是要找到真的原因 的

网友:
测试好了在交给客户吧

网友:
我也有个Y450不跑吗 求指教。。

网友:
这种就怕返修麻烦!

网友:
如果示波器LPC总线有跳动,电流也是跳动几次后到了0.8几,我个人到觉得可以加焊先显卡试试。上次看到一个帖子,说Y450的显卡滤波电容容易坏。但是我的那快板子,都是独立小板供电,没有发现贴片黑色的电容。

网友:
把CPU座子加焊下。然后有时间多多测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边上的那个小板貌似有问题的很多诶 ! 我师傅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
哦有没有反修,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机器现在 还没装起来,在测试稳定性

网友:
是干扰,把示波器良好接地,与大地相连,

网友(点评):
接地良好了,测其它 供电的波形很平稳

网友:
测试显卡供电是否有时不正常。

网友(点评):
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CPU座爱虚,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什么没搞好了。就好了  。像这样的机子。肯定要返修

网友:
偶也遇到过  拆开测一下电压@脏话@就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麻烦  莫名其妙的就好  收不收钱都麻烦

网友:
一开始掉电,不是缺电压就是缺信号,也许是哪里的小电容短了,最后烧断路了,之后就不短了,这样的我遇到过,一缕青烟过后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