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内存槽边上三级烧坏了,

楼主(2013-10-06):
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管子。红圈圈着的哪一个,

网友(点评):
和右边三个管子是一样的

网友:
三极管?二极管?mos管?你这黑乎乎的怎么看

网友:
找2个不同类型的管子轮流替换一下不就知道了,没图纸谁知道是什么管

网友:
二极管  三极管  场管 都有可能

网友:
还是找图纸帮忙吧!

网友:
这个板子商家应该有吧?你是在哪里搞维修的 啊 ?方便的话直接去商家哪里拿一张来看看~。

网友:
应该和对应的边上的一样型号吧实在不行找个一样的板子看一下

网友:
找一片料板  技嘉的 直接找这个元件  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太不清晰了,大家怎么帮你看啊。

网友:
你都修到这么新的型号了。     z77  现在还在卖。你这里就有人修了。  这块技嘉的z77   -D3  毛病很多

网友:
找个跟旁边的一样的管子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为是修好了呢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学习型饿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二极管和三极管、场管看标示可以看出来的。二极管是D开头的,三极管和场管事Q开头的。一般和旁边的件型号差不多的。到科技市场技嘉的专卖店转转,就说买主板,看看型号不就得了。

网友:
Z77我还没来的及买,这边就有人修了,唉~ 建议还是去店面找块新板看下

网友:
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CK=DB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换下看下

网友:
学习学系!!!

Rngon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