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多了一个5MB硬盘?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10-06):
最近接了好几个笔记本,有重装WIN7.有全新的华硕V45X等,全新的华硕本本是预装DOS系统。
在PE中运行DISKGEN,进行分区格式界面后,第一个硬盘是750G,第二个硬盘,只有5MB。

当然,把下面的5MB硬盘分区删除了,再把第一个硬盘分区安装好就好了,但我想知道第二个硬盘是什么作用?哪里来的?是因为UFEI的问题吗?

网友:
标题错了,是多了一个硬盘。在DISKGEN中显示为HD2
硬盘是5MB。。这个?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求高手出来解惑。。。~~~~~~!!!!!!!!!!

再弱弱的问一下。。图片中的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大家进来帮看看。。

网友:
不要纠结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全部删除在分区啊

网友(点评):
是一个单独的5MB的硬盘。。不是分区。

网友(点评):
而且我想知道为什么多一个硬盘,而且只有这么小

网友:
在DISKEGN中显示为HDD2,大小为5MB

网友:
这个你去问问数据恢复的罗老师,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网友(点评):
估计这个跟WIN8有点关系。。但不确定。。

网友:
就是想知道它的作用或者。。。

网友:
求解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
安装过一键还原的电脑,当一键还原被御载了或其备份文件被删除后,就会多出一个未分配的分区。

网友:
不是多出一个分区,是一个硬盘。。。。

网友:
硬盘分区表错误

网友:
多出的硬盘名字是否是MsftVirtualDisk?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微软的虚拟硬盘。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名字,而且是WIN8的系统

网友:
是不是以前是WIN8的系统啊

网友:
是WIN8的系统

网友:
楼主........应该是多了一个分区.不是多了一个硬盘吧.怎么叫多了一个硬盘....有人主机内安装了四个硬盘.是不是多了三个硬盘.如果是多了一个分区的话.这是常见现象.1.该位置有坏区.被软件屏蔽一个小分区.2.有病毒或保护文件软件会自创小区.................................

网友:
分区表问题~

网友:
是WIN8笔记本。。在DISKGEN中。。有一个HD2的硬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4-11-27):
那应该是VHD分区,可能是使用虚拟技术安装过系统产生的。

网友(2015-01-11):
虚拟盘吧。。。。

网友:
软区,在BIOS能关闭。很古老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出来解惑。。。~~~~~~!!!!!!!!!!
液晶高压板上的吧,是5P的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