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 进PE到滚动条就死机,IO换了BIOS也刷了无果。

楼主(2013-10-07):
电池放过电后会提示COMS 错误 默认加载,还是死机,...............求大师指教

网友:
还有其他外设,可以一一拆除试试。比如:网卡,声卡,串口还有南桥本身,内存,显卡等等,试试吧。

网友:
呵呵,如果排除外设的话,和其他故障,换个南桥试试好了。以前经常修道不进系统的。ICH7的南桥故障很多。进系统黑屏,和PE黑屏

网友:
昨天看到一贴,说是CPU温控坏了。

网友:
大多是硬盘坏~·

网友:
外接全不要,通电看看主板上其他芯片有无发热情况。

网友:
全部基本排除了,要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