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老机器故障求救

楼主(2013-10-07):
联想天逸200接屏电流到0.6A左右掉电,不接屏接外屏不显示,电流到1.3A左右!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没有同型号的高压条和屏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我接屏和不接屏都是0.6A左右,然后也不掉电,cpu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