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E8410 上电自动触发,不亮屏。请求大师援助!

楼主(2013-10-07):
板子上连个标记也没有,也找不到图纸。原来是插上电电流直接到0.2,当初认为是有短路。发现主供电芯片MAX1533AE有点热。想换掉试下,可是没有找到这个芯片,于是加焊了一下。(还有就是板子上一块地方有一些像是胶一样的东西,那一片有两个大芯片,也没找到资料,不知道是什么,我就一边加热一边擦,清理了一下,好像还有掉点。因为被胶弄的看不清了,所以不能确定。)然后插上电源,电流直升到0.72。之后就不动了。用手按MAX1540E会到0.8-0.9左右。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于是加焊它(也是因为没有)还是一样。到下班时间了,于是放在那了。今天一来。插上电,电流直接过1.6。心想这不是亮了吗?满心欢喜的插上屏。可是屏一点反应也没有。屏线接口也只有一个脚是3.3V别的都没有(因为没有标注,所以不知道是第几脚,左数第一个)。在开机按键的小液晶屏上,有个A 和1一直闪。    插电自动触发,然后按住开机按钮可以关机,待机电流0.006,再按可以开机。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内存应该过了。可是就是不亮。请大师帮帮忙!

网友:
补充:屏接口上找到了3V3.3V5V2.9V。    插电开机的情况下,电流会一点点的往上长。就像在充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