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宏基4930

楼主(2013-10-07):
讲述昨天的一个蛋疼的维修案例,早晨一开门,一客户抱着本本进来说是,本本开机报警!!!说是不是内存条坏了?(心想:这客户稍微有点知识啊)  接机拆开一看双通道,估计坏的可能性不大,取出自己的内存条换上还是报警,乖乖@   拆电池  接可调电源,电流跑的都很正常,可就是到1.9左右开始报警,这肯定就是没有过显卡了啊!因为知道这机子是插在主板的显卡板,所以和客户报价后,客户留机器走人, 直接拆机器查看,取下显卡感觉虚焊的可能比较大,上BGA加焊了显卡,外设(键盘等)都没有上,测试通过,电流直接过1.9   跑到2.1-2.2显示了,心里窃喜可能是虚焊了,加焊成功 ,装机收工,,,,,,装机完毕,按开机键开机,蛋疼的一幕出现了,还是到1.9左右开始报警,卧槽!什么情况啊???一点一点拆外设,心想光驱不可能吧?拆了光驱还一样报警,那就拆键盘吧!拆了键盘开机。。。。哇塞!尽然好了,直接显示!!!什么情况???心里还是没底啊!不装键盘测试不下十几回开关机,都顺利开机。。。心想折腾老半天难道就是换个键盘的事儿???手里没有,到同行那里拿块键盘(当然是拆机的,不可能换新的奥!呵呵),换上去测试半天,没问题,收钱收工!!!把这个案例拿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以后看能不能碰到这机子少走弯路,省时省力赚钱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是不开机,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后来才发现是键盘有问题引起。

网友:
联想的机子一开机就不停的叫基本就是键盘坏

网友:
不细心了,一般拆机后都要裸板点下,确定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很容易判断的,内存报警跟显卡报警跟键盘连键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主要听报警声音  是不一样

网友:
其实就是键盘连键了   它就一直按着 就不停的叫啊 叫啊 叫啊  开机就白屏

网友:
宏基确实让人蛋疼,上次遇到过不接硬盘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