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N61P Ver:10.0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3-10-07):
CPU供电也有,桥和内存供电也有,有出发有复位,就是不跑马,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这是在吗回事?恳求高手们指点,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桥的问题会大一点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做桥吧

网友:
AMD单桥的吧?加焊桥吧

网友:
各种该换得都换换看看,还不行死马当活马医干桥

网友:
做桥后不跑马了,死了。

网友:
时钟 PG查了?这么快就做桥?

网友:
现在这板也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