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3-10-07):
二极管是一个PN结,三极管是二个Pn结,那么三极管就是双二极管,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可以,PNP可以看成2个二极管,P极指向G极。NPN一样

网友:
不全是,可以这么记意。楼主还是没有明白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机理。

网友:
双二极管其实就是2个并联的二极管~··三极管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

网友:
双二极管其实就是2个并联的二极管~·哪错啦??~

网友:
NPN PNP 一分解很简单,NP-PN 中间的P重叠,就是NPN PNP也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不可以这样理解,有真正的双二极管。

网友:
MOS比较这个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双二极管其实就是2个并联的二极管,,,,NPN PNP 一分解很简单,NP-PN 中间的P重叠,就是NPN PNP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