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CDG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3-10-07):
刚修到一台长城G220液晶显示器,下边有一个灯坏了,客户嫌贵要便宜,只能去保护,测试过外接4个灯管正常,主芯片是TL494CDG, 1和16脚对地不行,2脚接103电阻到12V也不好使,大侠们指点一下啊,TL494CDG如何去保护!谢谢先!

网友:
去保护不是长久之计,用一段时间就来找你保修 了。

网友:
这客户不好答对,不修不行,贵了也不行,后果都跟他说了!只保一个月,改双灯高压板亮度低,怕他不干,告诉我怎么去保护吧!谢谢

网友A(2014-07-17):
明确告诉客户,不换灯管只能改双灯,但亮度有些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客户,不换灯管只能改双灯,但亮度有些低。

改双灯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点评):
1、去原4灯高压,加个2灯高压条。 2、留2个座,把另外的元器件拆掉,再把某些地方更换上合适的电阻电容。就可以了。 第一种简单。第二种比较麻烦些,需要跑线路,算阻值。

网友(点评):
4个灯的不是两个灯一组吗,改成2灯就需要,一组留一个了。。

网友:
去保护  返修特多

网友C:
你那样只是屏蔽了内部两个运放,再把4脚接地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再查3脚电路,把除了连接到2和15脚的其他地方全部拆掉

网友:
这样的不修就别修 以后烦死你

网友D:
1和16脚对地  应该是可以的
我一般都是这样
还没遇到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双灯是怎么改的啊?

第一种如果有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和16脚对地  应该是可以的
我一般都是这样
还没遇到不行的

这个芯片是TL494CDG,可能后边的参数DG有点说道吧!反正我试了NO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样只是屏蔽了内部两个运放,再把4脚接地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再查3脚电路,把除了连接到2和15脚的 ...

哥们,你说的太好了,可惜我没机会试了,客户早就取走了!
《去保护1和16脚接地,再把4脚接地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再查3脚电路,把除了连接到2和15脚的其他地方全部拆掉》我保存到U盘了,谢谢你兄弟!

网友E(2014-11-10):
去保护 回家用几天 灯管坏了 找你来 你怎么办 还是得给人家换灯管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保护 回家用几天 灯管坏了 找你来 你怎么办 还是得给人家换灯管嘛

咱干活很完美的,跟客户说灯管坏了,报价他嫌贵,那咱就告诉他便宜只能这样!
想啥着还不糊弄1个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咱干活很完美的,跟客户说灯管坏了,报价他嫌贵,那咱就告诉他便宜只能这样!
想啥着还不糊弄1个月呀!; ...

哈哈哈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