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 怪状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3-10-07):
前些天遇到一个SA330 不开机 我想这个问题简单  刷了个资料好了   可是客户回家第二天就送回来了   再刷 好了  可是我用了一天又坏了  后来我把资料片子换了也不行  都是只能用那么一天 或者更短的时间

网友:
试下别的零件看看有没有问题啊。只写程序太那个了。

网友:
看一下旁边的电阻什么的

网友:
你自己先用几天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MCU,应该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把旁边电阻搞掉了

网友:
把刷资料的部件换掉,再找一个试下

网友:
旁边的小电容 小电阻 都换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我那个情况和你这个差不多  我那个是有时候  用一会不行了  把MCU芯片焊下来在焊上去  就好了   最后我把大芯片换了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搞清楚为什么

网友:
三星那个最新型的led 刷原来的mcu不行,要用官网那个自动更新的程序,把mcu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
换MCU,升级到最新程序。不过建议先把MCU周边原件仔细检查下。

网友:
哥哥们   给个官网下载的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