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2主板3VDUAL接地怎么修

楼主(2013-10-07):
V星AM2主板开机不触发,查开关针没有电压,根据电路图查开关针PWSW+一脚连到I/O,另一脚通过一贴片电阻连到3VDUAL,测3VDUAL到贴片电阻一端为接地,也就是3VDUAL接地了,这个怎么查,不知道这个3VDUAL从哪里来

网友:
你从待机5V后面查看能不能查到,不行你就找主板上待机3.3V的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拆了,上电测试

网友:
学习学习!!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一下了

网友:
拆网卡 换桥

网友:
烧机大法 试试

网友:
高手能不能说的仔细一些

网友:
这个3vDUAL一般都是电源的5v待机电压通过一个3.3V的线性稳压器得到的。。一般的型号好像是1117这种。。。楼主找下这个稳压器的输出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看明白 ,IO是什么型号?PW+一端接IO 那么说明是南桥+IO的开机方式 PW-应该直接接地或者通过其他元件接地。IO上有个脚应该是接PSON的。但是LZ说另一脚连接3VDUL 感觉貌似不是IO+南桥的开机。新手给弄糊涂了。 我是新手勿喷。错误求指教

网友:
直接拿5V烤鸡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图纸么,一般拆网卡  IO 可以解决

网友A:
怎么个烧鸡呀,能不能说得明白点,新手不懂怎么烧,直接短接绿黑吗?然后看哪里烧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en  拆了试试吧   直接飞不行!

网友:
开机针电压短路?有待机吗?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拆网卡NI看他汤吗

网友:
紫5V通过1117降压得到3V的,你查这个路上的元件,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烧鸡呀,能不能说得明白点,新手不懂怎么烧,直接短接绿黑吗?然后看哪里烧了是不是这样

看那电压不对,在哪里接个线用 正常电压烧一下看那里发热 不过要分析好电压,要确定好线路着西不然好的也要被烧坏

网友B:
跑线路 慢慢找
魔界飞花
就是不知道怎么跑了,这个3VDUAL很多地方都有,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
详情

网友:
过电阻接地不能证明什么,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一些跑线的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路 慢慢找
就是不知道怎么跑了,这个3VDUAL很多地方都有,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拿掉除CPU和内存检测卡其他东西。上电开机看看掉不掉电 。如果不掉 就用手摸摸看哪个东西发热。

网友:
3vDUal 待机是5VSB 开机是5V 提供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