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鲁大师性能测试!黑屏死机

楼主(2013-10-07):
配置!631+4g宇瞻+500g西数+讯景6450 1g

网友:
散热应该有问题

网友:
测试哪项黑屏死机啊??~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A卡的有时温度太低了去跑鲁大师会直接黑屏死机,就是在运行那个3D测试的时候

网友:
检查散热

网友:
是在测试了一会cpu的时候!测cpu快完了要到显卡的时候

网友:
电源多大的?黑屏有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
有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看下电源12V,在测试的时候电压多少?电压过低换电源或换12V滤波。

网友:
黑屏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2013-11-15):
显卡的几率大一些吧

网友:
显卡可能

网友:
超频了吗?恢复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自身的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显卡弱!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6-03-26):
黑屏,可能是12V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估计是散热不好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