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G2220HD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3-10-07):
有哪位大神修过明基 G2220HD 22寸 用着用着白屏   按电源开关键关机 再开 又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白屏了    不知道是驱动板故障还是屏本身的故障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看了这么多 也没人回答  。我用通用版  试过了  是屏的问题   本来想把屏电路拆开试试看  会不会是哪个供电管不良了   可是3颗螺丝有一颗拆不掉  果断放弃  下面可是液晶屏 稍微用力就可能造成屏破 得不偿失 。

网友:
驱动板 屏线

网友:
晕  楼上都没看到我的 测试结果  换通用版 试过了 屏的问题

网友:
GAMMA分压问题。

网友A:
1、白屏后测 VGH 22V左右  VGL -6~7V REF 12V左右,也就是GAMMA电压。 看14级分压电阻阻值,及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白屏后测 VGH 22V左右  VGL -6~7V REF 12V左右,也就是GAMMA电压。 看14级分压电阻阻值,及电压。

高手 看你的技术等级是维修学徒 实际你是深藏不漏的大湿

网友B:
遇见过  是屏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见过  是屏不稳定

后来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 请教

这种问题  客户要的急  就退了

网友(2013-11-07):
我手里有一个毛病一样爱

网友:
碰到不少,但没有修好过

网友:
要是用通用的测了还是一样就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