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待机0。03,变为0。00,没有3V,5V

楼主(2013-10-07):
今天接了一台T420I的笔记本,待机0。03,一会变为0,3V,5V都没有了?按触发有0。05,3V,5V都正常,电源开关灯闪,但是电流上不去?此要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待机 芯片  工作 条件 查下

网友:
查了 对地主值正常 3v电感有0.5的电压 不像是后继短路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等高手出现我来看

网友:
待机测下3 5v芯片的AL3 AL5有没有出REF2V有没有。

网友:
接开关的时候都有3V,5V出来的,但是电流就是不去,3B有电压,5B无电压,5B
ON是EC发出的,但EC有程序的

网友:
待机正常,按下掉电是后级电压出问题啦,仔细排查下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