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85GX不触发

楼主(2013-10-07):
双敏UR785GX不触发,短接ATX能触发,IO为F71863FG
短接开机脚测量数据如下:
80脚PSWIN有5v-0v跳变

81脚pwsout有3.3-0v跳变

82脚S3#一直0v
83脚ps_on一直4.5v
85脚rsvrst一直3.3v

是IO坏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板IO是FG71863FG的话,不上电一般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我遇见过是IT8712F-S,只要是pwsout脚有跳变一般就不是IO的问题,你南桥是什么型号的,参与开机的话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IT8712F-S的IO坏的很多不触发,我换过N个

网友:
查查 南桥的 工作条件吧  南桥没发出SLP_S3#

网友A:
南桥没有发出S3#

网友:
71863是不是参与南桥/IO开机的 IO 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有发出S3#

S3#发出后是会有跳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32.768和25m晶振,没示波器,哪个是南桥晶振?

测量25M 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发出后是会有跳变吗?

发出高电平  也可以挑起I/O 的脚 看是不是 被拉低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量25M 的晶振

25M晶振两脚对地都无电压,32.768k对地两脚 0.48v 0.3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两脚对地都无电压,32.768k对地两脚 0.48v 0.35v

25M 晶振电压不对哦 要有电压 和压差的

双敏UR785GX的板子是AMD的芯片组,南桥旁边这个25M的晶振是管硬盘的,不上电的板量它有毛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M 晶振电压不对哦 要有电压 和压差的

25M晶振电压一般哪儿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电压一般哪儿提供?

是网卡嘛。

网友:
把IO 82脚翘起来 看看焊盘有没有电压  有的话直接换IO  没有的话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电压一般哪儿提供?

桥提供~~~~~~~  好像是 有 待机 3V 待机1.2V
25M 的晶振就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提供~~~~~~~  好像是 有 待机 3V 待机1.2V
25M 的晶振就有电压

有3.3VSB,南桥附近有个RT9045第3脚有1.2V,25M晶振两脚对地500-600欧之间,接下来查哪儿呢?

网友C:
桥坏的可能性 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坏的可能性 比较大了

泪奔啊,还要查查其他地方吗?

网友:
怀疑南桥吧!!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