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9不亮机,在线求助

楼主(2013-10-07):
听客户说本机是不小心摔了一下,I3的cpu,amd的独显。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一路跑,有三次的电流跳变,可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加焊了显卡和显存无果,实在没有思绪了,各位大神给点思路,谢谢。在线等待!!
cpu
显卡

网友:
期待楼主 我也有这个机器

网友:
你看看抓屏的两个信号DATA 。CLK有没有

网友:
摔过的机器还真心没必要花大时间去搞 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