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G455 电流1.5不亮机 过LOGO重启

楼主(2013-10-07):
如题 接此机器时客户说在家里放了大半年没有用 然后再开机就不显示了
接上电源电流能跳到1.5 1.6这样 当时没有多想 经验告诉我 需要干北桥  就立即让小徒弟拆机干北桥 由于手生没有操作好 北桥取下后掉了7 8 个点 有的线都拖出来了 无奈我自己花了好几个小时修补好 再装上北桥还是老样子 刷个BIOS看看 还是不亮 无意中用铬铁断路COMS电池取下(测COMS电池只有.2V)机器竟亮了 然后就是过LOGO 重启 我就放了让它一直这样重启 过了一会又和原来的情况一样了不显示 用示波器测内存有波形 怀疑显卡不行 又是加焊 又是换显卡 还有人说南桥有问题可能会出来LOGO 后重启 又是加焊一通 还是一样的情况 看电流好像是显卡亮机了 但是就是不亮 各电压都正常 在测主板屏线接口的时候发现BKOFF#这个信号无电压 (屏不亮BKOFF#肯定是低嘛)一路追查下去是KB926 105脚GPO BKOFF#/GPXO08 也是无输出 在各电压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GPO脚无动作 和BIOS也有关系 再次重新下个BIOS刷进去 加电亮机

总结:走了弯路 经验主义很多时候能帮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节约很多时间 有时后像这一案例确确实实被玩了一把 回头想一想 好好的机器放在家里不可能好好的就虚焊了吧 要么受潮 要么BIOS出故障 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

网友:
G455是不是AMD的芯片组啊

网友:
经验诚可贵

网友:
掉了七八个点,看着都挺惊心动魄的,幸好弄好了,有的时候经验也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