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问题,CPU频率不正常。

楼主(2013-10-07):
电脑配置:一台式主机:内存4G,技嘉770主板,速龙245CPU,320硬盘,250显卡。
问题:客户反应为电脑启动速度慢。时间在1分20秒以上,甚至更慢。

解决:把不用的软件全部载掉、查毒、整理碎片、查虚拟内存、查硬盘坏道等等,最后重装系统,速度都不理想。最后发现CPU频率不对。

其CPU标准频率是2.9G,但是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中显示为768MHZ,用鲁大师显示为2.9G,这个应该不正常,马上重启进入BIOS中,载入最佳出厂设置,进系统再看。1.69GHZ,还是不正常。。这个??其它的我就没有去改了。

这个CPU的倍频率 是:14.5  总线频率是2000.我都改过。。但是是越改频率越低。。只有哪个最佳出厂设置频率最高1.69.

请高手来指点一下。。哎。。。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不知道发错位置没?发错位置了就麻烦版主拖一下,

网友:
都来看一看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本本装系统的时候发现多一个硬盘,其大小为5M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7571-1-1.html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说来真的是惭愧,这么多年了,电脑技术在硬件上还是有欠缺。

网友:
老大,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这是那个GHOST操作系统的问题,换个系统就OK了,我用的雨林木风的系统也是这个问题,不装驱动是正常的,驱动一装重起马上变768HZ,怎么弄都这样,甚至超频后也这样显示,但用鲁大师却能测出超频的新频率。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嗯。。电脑已经被客户抱走了,急着用机器,下次来了就重装系统试试~!感谢。。大家,3楼还有一个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但是模糊的记得在哪看到一些类似的资料
系统是一方面
关于CPU频率方面好像是说 你把这个CPU放到其它的板子 来恢复 应该是不一样的结果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估计5楼的是正解。。但电脑已经抱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