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90GX A3+主板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7):
        今天接到几块主板,其中一块是型号为映泰TA790GX  A3+。

上电测试复位灯闪几下最后常亮,无复位。先测量供电,除了CPU的供电外所有的供电全部正常,而且诊断卡跑乱码,找不到图纸,就找了供电芯片的图纸型号为L6740L

芯片1脚供电12V38EN开启3V感觉正常,上示波器测量,触发瞬间CPU供电上下管都有控制波形,而且也有输出波形,一会就下去了,判定,芯片正常,再看L6740L 图纸发现下图,

芯片的反馈来自NB,就是北桥,然后就亚桥,无果,我们都知道南北桥在通信时用到的微型系统BIOS,然后就拿掉BIOS芯片发现问题了,现在CPU供电正常了,赶紧下一个BIOS资料刷进去,上电OK

网友:
跟着楼主学知识,以后修板要先软后硬

网友:
不错,以后先外找问题再下手

网友:
再一次证明,跑码不正常,干BIOS。

网友:
头一回见到COU电压不出是BIOS造成的,见识了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长见识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反馈不正常,刷BIOS可以解决,学习了。

网友:
写得很清楚,发帖就要发这样的,有用

网友(2013-11-06):
我一堆老版本的都是这个CPU供电问题,可惜不是这个原因,郁闷哦

网友:
现在的科技发达,连个U供电,都拉上一大片,做个主板维修,也不容易!兼钱难!

网友A:
无CPU供电还能跑乱码?楼主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还能跑乱码?楼主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我不是说了吗,刚开始有cpu供电,只是几秒后没了,几秒内足以跑码,看来你还要努力学习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吗,刚开始有cpu供电,只是几秒后没了,几秒内足以跑码,看来你还要努力学习啊,呵呵

也有很多板子,桥或者cpu芯片反馈不正常,导致跑乱码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