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zn68 plus

楼主(2013-10-07):
华硕的 mzn68 plus 开机2秒掉电。谁有这块主板的 电路图纸点位图  麻烦传下我 邮箱 shinishenshen@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顶一下。,麻烦高人 指点啊!

网友:
加急,,,在线等待谢谢1

网友:
要檢查一下記憶體供電~~

网友:
压着桥看看能不能点亮  68的板子大多都是桥虚汗引起的

网友:
华硕供电不正常回导致掉电,重点查VTT电压是否正常,桥虚汗也会导致,没有图纸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个板断电的很多

网友:
把辅助供电拔掉试一下,如果不断电了    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好像是桥虚汗了,我上次修过一次这样主板,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就好了,进系统策了一下,就给客户了

网友:
M2N68 PLUS 不就MZN68   桥附近应该是右下桥有两个三极管具体位置号忘了,  换了看下

网友:
真巧,我正好刚修好一个M2N68 ,也是掉电

用风枪吹桥10分钟后立马 开始跑码,不掉电了

网友:
修好了 做桥的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