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求教问题了..........

楼主(2013-10-07):
9月份开始研究芯片级维修,看了好些帖子都提到刷BIOS ,坏板子用编程器刷。可是最近遇到个问题,手上2块主板 V星MS-7529 VER1.1  和 七彩虹945GMD2  。 求教 这2块板子的BIOS芯片是哪个?纯新手 勿喷~!

网友:
luguo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A:
左下角有绿色贴纸的就是BIOS

网友(点评):
没看到那个位置啊。。图片上有个银白色贴纸的那个是IO啊

网友:
对啊,左下角,贴有绿色标签的就是BIOS。对了麻烦楼主把七彩虹945 MD2的内存供电芯片看下,告诉我下是什么型号,这个芯片被我拆下来后,搞丢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了。就是内存插槽右边靠近边的那个8脚芯片。 U14

网友B:
芯片基本上都刻的有MX  字母就是的了      都在南桥周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有绿色贴纸的就是BIOS

你没搞错吧,那是IO啊,他糊弄你。银白色的帖纸是IO.

网友:
靠南桥晶振旁边的 8脚的 上面贴着绿色标签纸。

网友:
BIOS芯片的表面的一角一般点有颜色的,旁边也会注有BIOS的,有8脚32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基本上都刻的有MX  字母就是的了      都在南桥周围

感谢指点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有绿色贴纸的就是BIOS

3楼说的是对的 在图片左下角 贴绿色纸的
那些理解错误的注意 不是主板左下角 不是白色纸
图片左下角/主板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八角芯片上面贴有绿色的小纸,这个就是BIOS芯片了。

网友:
南桥晶振傍边,贴绿纸的小八脚心片,就是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