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成开机不显

楼主(2013-10-07):
客户拿来报警,更换内存没事了 ,各供电正常,电流上到1.2A左右不显示,测MINIPCI  22脚没复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压北桥试一下

网友B:
程序写过吗,条件都找没有!

网友:
换内存试下,,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北桥试一下

压过 效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写过吗,条件都找没有!

没有刷BIOS

网友:
刷BIOS没呀

网友:
先未接  再修   不然的话问题就搞大了

网友:
拔小电池试试,或者多换几根内存

网友:
多半不是BIOS的问题,还得查

网友:
主复位南桥发出 为什么不考虑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