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3-10-07):
这台机子跟你们说的差不多,最初开机有声音内外无显示,我以为是显卡的事因为有开机声音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但是我在网上查了这款机子的通病就是北桥引起的显卡部分不显示,我就加焊北桥之后外接试试,亮机了换上内屏无显示这下晕了,清醒了脑子回过头来查高压条的电压条件,首先18.多V的供电有3.3V亮度调节有差一组开关控制,拆开屏测屏供电,没有屏供电,拆了主板在屏线接口处屏供电和高压条开关供电都是经过一个6B2BU的一个六脚芯片开启的,输出端测过无短路觉得应该是他坏了为了验证,我开机测了一下输端都有3.24V,输出没有,又没得换的直接拆掉把那两个点连接了,开机显示了就暗屏,顺着高压条开启电压跑到一个小贴片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无,测阻值无穷大,拆掉换一个,开机OK。

网友:
加焊单桥  就可以了

网友:
修过N个了 温度把握好

网友:
最好是用BGA焊  成功率高      就是华硕A8T的板子质量真差我用BGA加焊芯片没事,板子鼓泡起层了不过还是可以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