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单桥主板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3-10-07):
AM2单桥主板的时钟该怎么测,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测晶振、PCI时钟

网友:
测试电压估计只是参考值哦。用示波器测试准确

网友:
时钟在桥里面,

网友:
PCI槽B16脚。1.6V电压

网友:
amD单桥的时钟没有检查的必要吧。 这个集成在桥里了,没有时钟,一般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或是桥坏了、虚了,还会伴随其它问题。如果桥的条件满足了,自然也就出来了。

网友:
那要看你测什么时钟了,AM2单桥时钟都集成在桥里面了
AMD没事干干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