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BGA,有经验的帮忙推荐下

楼主(2013-10-07):
初步看了一下CF360 和CF280T, 价格相近, 小店维修量不大,哪种更合适,更容易上手?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280T是触摸界面,以前没有用过仪表式BGA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BGA确实是个好东西   座桥成功率高

网友: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使用经验的话 选择CF280T 会比较好一点,触控的相对按键式的上手快  操作也简单。而且从外观上来看的话 一个触控的机器显得更加高科技一点。客户来维修的时候显得更加专业,更多了解此款机器 请联系手机 18823372740 或者加我Q:29192792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用过BGA呢

触摸式的BGA有中文的操作提示界面,设置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的,所以如果以前没有用过,可以考虑用280T,其实仪表式的360也是很不错了的,就是操作稍麻烦了一点,但一次设置后,以后也是很容易使用的,而且360是经典机型,机械用料方面比280T好一些,如果是自己开店,那就用360吧。

网友:
自己用的280T 感觉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式的BGA有中文的操作提示界面,设置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的,所以如果以前没有用过,可以考虑用280T,其实 ...

好的,谢谢你中肯的意见,我重点看一下360

网友:
两种都容易上手,我个人觉得还是触摸屏的更好用一点

网友:
已入手CF360,正在试用学习阶段

网友C:
多少钱买的3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360??

就在论坛上买的,比淘宝标价稍低

网友:
360还可以。。。原来我用过。操作简单。。。。成功率高。。。

网友:
价格高的,终归是要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