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掉电,暗屏

楼主(2013-10-07):
IBM T60一会触发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暗屏,没思路!有没有人遇到过,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沙发    在线等   求思路啊

网友:
加热显卡试下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不稳定造成....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测下  看是不是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果断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加焊显卡OK

网友:
显卡不好做哟

网友:
确定是不是温度高,或者主板有短路,或者进水痕迹,显卡怎么会引起暗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