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英文版vista系统怎么换成中文版的系统 给大神跪了

楼主(2013-10-07):
客户的索尼笔记本,说是在加拿大买的 英文版的vista系统 想换成中文的,我想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用u盘装的,ghost完了就是解压不了,重启还是原来的系统

网友:
你是不是GOST错盘了

网友A:
这个不会吧,原来的系统能进去

网友B:
很多厂家的硬盘里都有写系统保护,你重新分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吧,原来的系统能进去

你进PE用那种测硬盘的工具测~~·不是扫描坏道的~··你看各项属性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把硬盘低格  重新分区  GHOST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厂家的硬盘里都有写系统保护,你重新分区应该可以。

哦,试一下 谢了

网友:
哈哈,重新分区,重做系统 ok了